Y50-70 电池充电蓝屏

楼主(2020-07-04):
一台2修机的y50-70使用外接电源正常。不上电换SR17D桥开机后电池充电蓝屏,只要电池一接上就蓝屏。电池换过,bios刷过。充电芯片换过。io也换过。一样的故障。没招了,求助哪位遇到过。

网友:
看到19年5月17日有一个帖子和这个机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是cpu问题哦    4代u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问题哦    4代u很多这种问题

你有修到过这种问题,换CPU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