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269VMW暗屏

楼主(2020-07-04):
通电开机,用手电筒照着能看见AOC的开机LOGO,然后就黑屏了 按显示器的菜单键 隐隐有一点灯光闪动
请问各位师傅,大概会是哪几个配件问题 想淘宝买买配件折腾下
暗屏
黑屏

网友:
灯管 或者高压板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现在一般LED显示器暗屏都是LED 升压板坏了 要不是升压电感脱焊了

网友:
要练手,建议用垃圾练练。这个还是让专业维修师傅帮你搞好了。毕竟这个机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