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Mac系统全新安装 怎么装.

楼主(2020-07-04):
突然需要用到Mac系统(不是黑苹果)。苹果笔记本手上正好有一部,但装的是Windows。查了下百度 需要u盘制作Mac启动盘 但这个启动盘又是得在另一部Mac下制作的 Windows貌似不能制作?  以前都是Mac改Windows 现在真正安装Mac完全小白。知道的说一下 全新安装Mac 怎么操作

网友:
这个百度都有的啊!自己多做做就好,这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还是要自己领悟。给你个百度链接,自己做做看,实在搞不好了,就去找个苹果电脑,系统就自己去找吧!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8407823081799940/

网友:
lv15怎么上来的?

网友:
我会但是一句话讲不清!新款笔记本开机按住几个键就可以自己安装MAC系统,老款的在WIN下下载系统,用刻录软件刻录到U盘,笔记本从U盘启动安装,大概这么个流程,具体点的可以问度娘!

网友:
开机后马上按住  option + command + R  三个组合键,可以进入恢复模式,它是WIFI下载安装 的,

网友:
有软件可以在windows下制作的  很简单  百度下就行    不过 mac系统要下可引导版的

网友:
试一下联网装  如果是 tc接口的 mac系统被格式化了 那可能就没办法了  至少我是不知道 如果可以有方法进启动盘也可以(我之前有一台19款的air 把mac系统格式化了折腾好几天然后返厂了)不是tc 接口的有usb的直接做个 引导盘 alt进去装就行了

网友A:
工程师了都不懂啊 不知道你怎么混过来的

网友:
如果不会安装,打苹果400电话,客服非常细心耐心的跟你讲,一步一步交代清楚。

网友:
联网可以自动安装,只是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师了都不懂啊 不知道你怎么混过来的

因为我参军早

网友:
百度搜索这个教程,TransMac,windows下面直接做启动盘,很简单的

网友:
老机器现在很多连不了下载系统,要做U盘启动,下载相应的版本,要下对

网友:
已经用transmac制作了启动盘 但是启动不了 按option一直白屏黑箭头 压根没发现启动项目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已弄好 汗颜 没办法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 第一次装 原因是dmg文件没有引导 好不容易度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能引导的镜像 写入u盘 这才装上

网友:
这玩意还是真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
黑苹果论坛里有教程

网友(2020-08-06):
哪位兄弟有黑苹果安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