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B191不加电

楼主(2020-07-05):
               NM-B191不加电,初步确定隔离电路没过,充电芯片BQ24780S,隔离管N管,控制脚没电压,主板无明显短路,不想找图纸,手上也没这个芯片,直接短接隔离管DS可以亮机,充电芯片应该是挂了,订芯片,等结果

网友:
恭喜你走弯路了

网友:
不熟悉BQ24780S 吧,供电管理芯片条件也没有判断一下,就换芯片···,有些换了芯片也没有用的

网友:
至少要查查BQ24780S的基本条件吧,万一是芯片供电都没有呢

网友:
这个图纸很好找,不找最后还是要找

网友:
高级技术员怎么来的 条件不查下

网友:
隔离管看看坏了没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需要连电池才能有公共点的,不连电池公共点时有时无

网友:
恩,最后还是要用图纸,EC坏了

网友:
条件应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