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B75S3E VER:6.0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0-07-05):
映泰HI-FI B75S3E VER:6.0 ,此板与HI-FI B75 VER:6.0网吧1号主板相同,BIOS也可以互刷,但是LOGO可能会有不同。费话不多说,该板故障现象为触发后无规律掉电,风扇一转一停,有时久些,最长时点亮后坚持了几个小时没有掉电,严重时一直反复掉电,开不了机。简单,掉电通病,直接测量IO(IT8728F)12V检测脚,发现电压在4V左右波动,明显不正常,拆下两个相连电阻,接地的那个为2K,另一个10K,10K那个电阻有偏差,这个好找,废板上很多,换上后电压正常2V。

网友:
赞 回复

123456胜华
分析直接了当干脆,小白学习了,

网友:
赞 回复

王凯军1
技嘉板常见故障 ! 这种还出这问题 学习了

11425392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分析及其彻底,直接找故障点,厉害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手头有一块映泰的H67也是这个IO,故障也是掉电,不上CPU就不掉电。但IO附近的外围元件排列和这个板不同。

网友:
我现在使用最前无古人的办法应急“修复”,把VCCIO的供电部分拆除,外接一个2596模块调1.2伏应急供电,居然可以正常开机~不过始终要真正把它修好才能用的。

网友A:
技术不佳,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楼主不像是小白的样子啊 思路清晰

网友:
小白学习中,向大神致敬

11425392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小白学习中,向大神致敬

114253928 -5 -5

网友:
分析直接了当干脆,小白学习了,

网友:
技嘉板常见故障 ! 这种还出这问题 学习了

网友:
lubin112
小白学习中,向大神致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手头有一块映泰的H67也是这个IO,故障也是掉电,不上CPU就不掉电。但IO附近 ...

不装CPU上电,测量IO95脚5V检测或96脚12V检测,正常应该是2V,如果你的板子是属于这种检测电压问题,应该就是这两个脚有问题,可以去掉相连的两个电阻,直接飞线强制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CPU上电,测量IO95脚5V检测或96脚12V检测,正常应该是2V,如果你的板子是属于这种检测电压问题,应该 ...

谢谢指点,有时间搞一下。自用的板子丢了可惜。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了。刚开始尝试板级修理,用一块老映泰主板TA770 A2+SE练手。开机CPU风扇转,黑屏。按复位数次,屏幕会亮,到启动WIN窗口死机。主板上就有启动和复位两个按钮开关。最小化系统,复位启动到插入系统盘英文提示,还是死机。请大神指点,应该检测哪几个电压?

网友:
为啥我这有片映泰H61也是ITE8728FIO。12V 5V电压分压后是2.84-2.98,也是能开机,只是不定时掉电重启。换成分压2V的就不显示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经验丰富,一语中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佳,让大家见笑了。

这个操作才是真正的技术行家的手段,好

网友:
我这技嘉b75主板不电,小白都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2020-10-14):
这个主板真的 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