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81M-D-R2.0 触发掉电

楼主(2020-07-05):
华硕 H81M-D-R2.0 触发反复掉电重启, 拆掉PQ80 问题解决

华硕 H81M-D-R2.0.rar

测试ok

网友:
楼主我只看到PQ803

网友:
打漏了,我也复了我自己

网友:
是PQ803 ,小心写错啦

网友A:
PQ803是什么功能啊,希望发帖标清楚,给新手学习的机会。

网友:
小白学习中,向大神致敬

网友:
802你不拆,小心热到的哦,就是开启

网友:
就爱坏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803是什么功能啊,希望发帖标清楚,给新手学习的机会。

某个芯片EN或某信号PG控制

网友:
感觉拆了最好补一个好的回去,不补会改变时序,虽然有些功能的时序对整体运行没影响。但谁说得准呢

网友:
前段时间遇见个七彩虹的 毛病相似。

网友:
不触发是不是也可能这个坏掉了?

网友:
好经验记下少走弯路

网友:
拆掉应该装上去吧

网友:
我以为你是说,减压检测呢。哈哈

网友:
好贴 期待下次遇到  同样的问题  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2020-09-14):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完美复活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我有一块板,秒杀,非常受用,感谢楼主。

网友:
是PG转P_VRMPWRGD信号控制。

网友(2020-11-19):
这种管子 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