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开机时风扇转进系统后风扇不转用一会温度高掉电

楼主(2020-07-05):
苹果A1708开机时风扇转开机进系统后风扇不转用一会温度高掉电,本子之前有摔过,
没有思绪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

最后没搞定退机了,后来发现几次格状花屏应该是CPU和内存之间断线了内存封黑胶的就给退了

网友:
直接改成常转的简单

网友:
摔的就不好说了。看看温控吧。。不过这种温控大多都是集成在内部的,断线或掉点的多

网友:
这款机爱进系统掉电,新机修得少,还在摸索中

网友:
看有没有掉小件的地方,这种一般都是掉小东西了

网友:
风扇改电路降温试试

网友:
温控不好查啊,上次一个温控问题,一个电阻到EC断线了,搞死人

网友:
苹果很多外设或者主板问题都会引起风扇狂转   你摔过  就不好讲了  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重做一下IO
一般都会好

网友:
同故障,还没解决。准备干CPU

网友:
改个常转就行

网友:
坐等 答案

网友:
有修到过最后换ⅠO好的

网友:
这种新款typec的苹果是真难修

网友:
刷个官方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