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68拆机后, 反复几次才亮机。

楼主(2020-07-05):
今天接手一台戴尔 成就 14-5468,大短路,保护隔离部分问题。
经过维修,故障排除了,上电2-3次,电流到0.5,反复跳变,外接显示器不亮。
因为机器没有进水,也没有长期放置,正常使用中坏的,所以感觉不应该有其他问题。
把主板直接安装到机器上,主要的排线都插上再测试,机器反复重启5-6次,终于亮机了
感觉这应该是这种新款机器的一个特点,再次记录一下。
第一次亮机之后,关机再开,秒亮,测试都正常。
另外:原机PQ741 为MDU1512 30V 100A(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找半天找到一个AON6418 30V 32A 的换上了,实在找不到更大的了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也是大短,这DELL的设计有时候坑死人

网友:
DELL的机器是这样的,恢复BIOS后亮机要反复拆腾几次

网友:
dell、
一直以来都很独特啊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先

网友:
前两天清灰一个 也是还以为不亮了 等了一会 bios放电以后要自动重启几次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也是大短,这DELL的设计有时候坑死人

大短的机器对维修人员来说是利好吧

网友:
好像碰到过重启8次的

网友:
戴尔的机子拆机放过电的话再开机是会重启几次,应该是配置程序之类的

网友:
惠普笔记本也会,暗影精灵4,戴尔机子很邪性总觉得

网友:
重启多次才能正常,要记在心头

网友:
应该是重建了ME模块配置所以第一次花时间长

网友:
那是因为bios放电了

网友(2022-10-24):
bios重置都会多次重启的。

网友:
电池放电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