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7键盘排线太难插了也

楼主(2020-07-05):
有没有大神有好方法,支个招啊!太TM 难插入了也!

网友:
这货的支撑片在 反面艹!

网友:
插入的姿势不对

网友(点评):
好猥琐~实在没招了,粘的透明胶来回拽进去的

网友:
实在没招了,粘的透明胶来回拽进去的

网友A:
粘美纹胶纸往时里怼    好装多了

网友:
镊子夹住使劲往里插

网友:
用镊子夹着很好插的啊!

网友:
太紧了才插不进去 不要用手扶着差 太软了用镊子会好插点 不要太用力会破掉

网友:
这破路你们也能开起车来,楼上的一个都别想跑

网友:
卧槽,插入都要胶,不可能吧!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胶纸,贴在后面,拉它进去。夹子之类的不是不可以,就是不小心就会伤到线。跟a1502原装键盘上面的胶纸一样的道理。非常简单。

网友:
原装的好插,只有组装或者原装磨损了才不好插,可以用摄子的后端直接推这个排线

网友B:
用透明胶贴上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美纹胶纸往时里怼    好装多了

对奥,下次用美纹纸,透明胶用的时候觉着不是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透明胶贴上扯一下

对用的透明胶,成功了!也不是很理想,楼上提醒说美纹纸,确实 美纹纸应该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