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不足中的美学,凄惨红GTS450 网驰版 512MB 修复

楼主(2020-07-05):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一来是觉得自己的技术不够成熟还需继续学习钻研历练二来也因为今年疫情影响天天都在追逐钱的路上! 不管怎么样,喜欢什么就把它干到底  ~~———————————————————————————————————————————————————————————————

我把这个叫分割线,~~~~~~~~~~~~~~~~~~~~~~~~~~~~~~~~~~~~~~~~~~~~~~~~~~~~~~~~~~~~~~~~~~~~~~~~~~~~~

故障:GTS450  网驰版      VGA不显示     DVI接口 正常
检修流程: 目测 外观   VGA口   1.2.3 R G B  三色阻值     13.14行场 阻值     12.15脚   阻值
目测 发现  后背一电容处  有烧痕迹,铜线也被烧断   ====  拆除原电容  并打铜线 阻值   数值  600多  (没有拍图,谅解)并换上新的电容补上两个铜线断线位置均和电容相通!     ======请忘记我狗啃一样的焊工

-------------------------华丽的分割线--------------------------------
补完原件后,测量  R  G    B  三色阻值  正常      12.13.14. 15  阻值 600-700  左右  (没有拍图,但就是真像)
上机测试,发现 还是不显  。  出于手头里没有这个图纸,找了一份 主板图纸的VGA 接口图 ,请目测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  12.13.14.15  都接有 箝位二极管  防静电 以及 前端都有上拉电阻的存在,5V前端  (如果这句话,有病句 可提出 ) 但是实际测量 不插VGA线  12.15脚 电压  均为9v  (其实在这里显卡图纸我手里也没有,我承认犯错了 并没有想到这个电压绝对不可以超过5V  虽说这个显卡是独立供电 12V进来,但是在台式机主板中 我们都知道VGA接口一般由桥管理 超过5V必定死桥  ~~~~  下次一定注意)    感觉这个电压不太寻常,也不知从哪里过来  于是 测量了一下 接近VGA口的  一个贴片保险   (黄颜色的,不是O欧电阻 也不是贴片电感,需注意) 发现电压也是9V, 反过来看正面  有一个  1117LDO  三端稳压器  场馆样子的,经测量 输出脚  9V  果断从 =料卡上拆了一个  小一点的1117   换上  ------------分割线
     上机测试,怕1117  小家伙不经折腾,发现没有问题    至此 修复成功!   ----------------------------------------------------------fengexian
------元凶在此,--------------------- ------------------------------------------------------------

网友:
楼主,装这个电容用上了热风枪?老铁不更快?

网友A:
修这个显卡也就是兴趣,没有价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显卡也就是兴趣,没有价值吧

哈哈,此卡还在海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