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cpuvccsa供电组中的c

楼主(2020-07-05):
如图cpu vccsa供电组中的c399电容两焊盘在拆掉电容后仍然导通,请问一下是pcb板损坏了么?

网友:
是相位阻抗低

网友A:
能麻烦您解释一下么,已经点亮了但是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麻烦您解释一下么,已经点亮了但是还是没搞明白

你量一下电感的阻值是不是很低,电感前段是PWM的相位后端是滤波输出,这个电容不是连接相位吗测量这个电容不就是测量相位吗,VCCSA电感正常就是很低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