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REV1.02不定时掉电不重启通病

楼主(2020-07-06):
今天又遇两片华硕H110M-K REV1.02 的板,不定时掉电有时进BIOS时间会长一点  进系统最多5分钟就掉电关机 ,不重启可以再次开机,根据上两次经验,把PU502 直接拆掉 在5V处接两个电阻分压得2.5V 搞定,试机看电影煲机两个钟没问题了,收工 还遇过不出内存电压的 拆掉PQ505就行,附上备份BIOS华硕H110M-K REV ...

华硕H110M-K REV-1.02.bin

网友:
没有电路看的一头蒙,不过感谢LZ分享,避免以后走弯路

网友:
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A:
你这真省  我买了20个 芯片 用的还剩下几个

网友B:
这个2.5V是干什么用的,还没胖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真省  我买了20个 芯片 用的还剩下几个

主要是现在修主板收不起价,能省则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5V是干什么用的,还没胖到过这种问题

内存的VPPDDR供电

网友C:
这样修不美观也可能不稳定呢,还是订个芯片吧~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易懂

网友:
H110都修开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修本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大哥b85 f plus触发掉电,发现en ahdn不正常,拆了控制三极管亮了几次还装了系统都可以,后来不行了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修不美观也可能不稳定呢,还是订个芯片吧~

修过好几片了,从来没返修过 主要是台式修主板同行收不价的,能省则省

网友:
看的我头晕眼花啊

网友:
2.5V不稳定导致掉电,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换了个芯片用几个小时都是好的第2天又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买的有问题的

网友D:
电阻是用20欧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用20欧的吗?谢谢

都可以,用电子电路计算器 在5V的地方接两个相同的电阻到地,在中间点就是一半电压刚好是2.5V实际接在负载上是2.4几左右,所以 我是用12欧和13欧这样是2.6 接在负载上测得就是2.5几,

网友:
用的两个220  得出电压2.45
完美修复
谢谢老板

网友:
我是用一颗1117-2.5并接在反面,正面什么都不用拆,比你电阻分压应该稳定

网友:
白嫖一个哦,加分哦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