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7-05):
    型号:华硕FX80G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仔细观看没有电容明显烧坏的痕迹,先打值公共点只有14的对地值 ,这样就要先打值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应该要是电容短路基本都是为0,有值的话很可能是供电的上管击穿,直接烧机可能会扩大故障。打值各大电感发现一个显卡的供电跟公共点的值一样 ,拆掉复合二级管后公共点恢复正常 打值上下管的G级值正常,找了一个复合管装上后上电测试电压正常,换掉保隔管子后进系统测试,发现显卡驱动打感叹号,更新驱动和重做系统依旧打不上,可能是大短烧了显卡,又或者显卡虚焊之类的,于是与客户沟通是否需要修显卡这个问题,因为1050TI价格挺贵的,客户要是不接受价格我们修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沟通过后客户表示不修独显,维修结束。

    型号:联想700S-14ISK
    故障:二修,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又是那个不懂乱修的同行拿来的,到手拆开的时候EC和声卡是干过的,待机3V芯片已经拆掉没装, 板号是LA-D341P,论坛没有图纸,我也只好盲修了,先打值各大电感是正常的,3VLP也就是待机3V输出的线性电压是短路,烧机也就EC发烫,拆掉EC后打值正常。原来的芯片已经烧糊了,看不到型号,在论坛上查到了是SY196B,手上没有直接用SY8206B代换,换完上电3V线性正常了,这个机器要用电流表修的话要强行导通保隔电路,在前面的两个保隔管子G级控制的小六角管子哪里可以用飞线接地的方法就可以了, 具体可以根据别的yoga系列的接口图纸去找,修过的应该都知道。EC没有现货, 订了芯片到货后装上EC上电0.100后一会掉到0.050,测到内存电压和CPU电压没有,3V 5V二级转化电压正常,内存供电芯片G5616B与RT8207M脚位一样,测到供电正常,7脚3.3V  8脚0V,说明是没开启,打值发现8脚对地,但是没有图纸,又查了一会,看看有没有别的供电没有的,测到1.0的二级转换供电也没有 这个芯片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一样的,应该都是3 5脚是开启,测到5脚有开启,1.8V转换正常,3脚没有电压所以1.0V转换没有,打值发现也是短路的,拆掉后3脚有400多的值,在打内存供电的8脚也有400多的值,找了一个差不多的装上后上电测试0.050,测试各大供电除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已经正常。好吧,还有问题,继续查。CPU供电芯片NCP81208。论坛找了截图测到开启已经有了,13脚的VCC没有供电,打值也是对地,拆掉打值正常,换了一个上去后上电还是没有CPU电压,测量13脚只有4.6V电压,不太对,打值前面的电阻有20多的值,找了个0欧的装上再次上电后电流0.25,CPU电压已经有了0.6V,接屏等了一会已经亮机 ,进系统测试USB不能用,没声音,测量USB没有5V供电,拆掉5V转5VUSB的管子,用铜线直连后USB已经可以正常使用,测量声卡的供电都正常,直接换了一个ALC233后进系统声音也有,键鼠也OK,维修结束

    型号:联想G47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本来以为拆个电容就好了的,拆机发现是待机51125烧了个洞,3V 5V短路,经过打值拆了N多芯片,拆下来的芯片 ,整板的USB转换和TPS51117、EC、PU502、PU201、南桥。大工程,这些全部都烧了,全部拆完后手上没那么多芯片,订了EC和51117 SY8033 先把各个供电芯片装好打值上下管都正常后,开始修待机,装上TPS51125补好脚位后,装好上下管打值正常后上电测试线性3V 5V正常。装上EC测试待机3V 5V也正常,按下开关后灯亮,说明EC这边已经正常,就可以开始装南桥了, 装上南桥后不装CPU测试所有电压正常,装上CPU后上电0.45,无CPU供电,1.8V供电也被拉低,打值1.8V对地,拆掉CPU正常,说明CPU也烧了,换个测试的U装上上电电流1.2起跳,接屏测试亮机, 进系统测试掉电,PU201是温控芯片,没装,找了所有料板都没有,暂时不修了,怀疑掉电可能是温控导致,等订了温控芯片后在测试。

网友:
赚钱真的不容易   要是我们这里  估计直接申请放弃治疗吧。

网友A:
G470 这个同行的收多少大洋

网友B:
联想700S-14ISK    那么麻烦 收了同行多少

网友C:
看到换这些东西下来 头都大了

网友D:
这么多东西坏,要是我早都放弃了,哎,!维修是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0 这个同行的收多少大洋

我只是打工的,好像也是报了一百多吧,小问题也是这个价,不可能难修的不修,不然人家会觉得你只会修小问题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700S-14ISK    那么麻烦 收了同行多少

不知道,不是自己的店,打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东西坏,要是我早都放弃了,哎,!维修是真不容易

还好吧,有些明显短路的烧机一会都能找到,不明显的就等上电看看也可以慢慢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换这些东西下来 头都大了

修多了头就不大了

网友E:
楼主干了多少年了?

网友F:
显卡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修复后感叹号的。怎么判断显卡坏还是显存坏?显卡就放弃治疗了,显存还可以搞下。最近也碰到这么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修复后感叹号的。怎么判断显卡坏还是显存坏?显卡就放弃治疗了,显存还可以搞下。最 ...

这个很难直接判断,这也是我优先质询客户需不需要修显卡的原因,只有代换的,先加焊,不行就换显卡,还是不行就考虑显存小电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干了多少年了?

应该有六年了吧

网友G:
G470坏这么多,真要考虑一下还值不值得搞。有料板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G470坏这么多,真要考虑一下还值不值得搞。有料板还行。

客户要修就肯定给他搞啊,坏了那么多肯定要问了客户才修的

网友:
修到这估计我是要崩溃了。

网友:
楼主修本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学了三年,啥都不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苹果笔记本维修最新维修知识!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x511不定时掉电!没思路!

网友:
我现在太麻烦的都懒得修了晕,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