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PHOTO 6222这个打印机报错0XC4EB8024,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7-05):
求解,查都查不什么原因

网友:
扫描器故障。重新插拔扫描线

网友:
已经重新拨插了主板这一端的线,还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扫描器移动了,不回位

网友:
这个代码,一般是扫描器。如果扫描器正常,就是笔架了。
hp喷墨机报错代码,只有两种情况。

网友:
老哥,笔架板有问题,我帮你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