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跟canon2900打印歪斜

楼主(2020-07-05):
故障描述,客户打印效果有点歪。而且纸张偏斜。
经常规思路。纸张通道问题。导致走纸歪斜。
拆机发现。客户打印不干胶。有点粘连。所以就导致上纸有阻力。从而达到走纸偏斜。

网友A:
这个机子 我还没有拆过搓纸轮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 我还没有拆过搓纸轮轴

嗯嗯,我经常卸

网友B:
最后怎么解决的?刷了不干胶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机子客户怎么能打印不干胶呢     定影怎么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怎么解决的?刷了不干胶就可以了?

对的,把不干胶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客户怎么能打印不干胶呢     定影怎么过去的

可以的,不干胶跟胶片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总在这里卡纸

网友(2020-08-21):
清理一下就可以了,这样钱白捡的

网友:
经典的老机了,以前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