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1.1 带网口的USB不能用

楼主(2020-07-05):
接一个技嘉B75M-D3V  R1.1主板能开机带网口的USB不能用。  由于最近维修的经验 附近6脚管换完了 还是不行,通电测上面图中 1  2脚 为5.1V  3脚为0.08V. 3脚电压感觉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左右 找了个图纸由5VDUAL-USB分压的来,由于没有点位只能一个一个去量 ,功夫不负小年轻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补焊好了 过一会还是分压不出来,最终两个更换料板的好了稳定了。结束战斗!

网友A:
焊这两个电阻需要拆了电源4P口吗?好麻烦

网友:
自我感觉这样比较好换电阻

网友B:
楼主您好,可以帮我拍两张主板照片吗?一张I.O芯片附近的,一张南桥附近。看看我的主板有没有掉件。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可以帮我拍两张主板照片吗?一张I.O芯片附近的,一张南桥附近。看看我的主板有没有掉件。谢谢

刚好身旁有一台,1.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身旁有一台,1.1的。

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可以帮我拍两张主板照片吗?一张I.O芯片附近的,一张南桥附近。看看我的主板有没有掉件。谢谢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顶起,看样子主板也难度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这两个电阻需要拆了电源4P口吗?好麻烦

维修是种乐趣,来说麻烦,劝你改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