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S视屏通话对方声音小

楼主(2020-07-05):
R9S奇葩问题,顾客拿来描述微信和对方视屏通话,别人听见声音小,但是打电话开免提、不开免提、语音声音都正常,测试后视屏通话声音确实小,打电话开免提也小,换了两个主板上的送话器都不行,还是原故障,其它都正常,顾客着急先拿走了,过几天再来修,哪位大神知道是哪的问题,就单单视屏通话对方听见的声音小,顾客回家试了又说现在视屏通话双方的声音都小,其它都正常,退机都没保平安,已蒙逼。

网友:
主板上的送话问题

网友A:
别把问题复杂化,一般都是麦克风的问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麦克风,还有小板的麦克风那个小孔堵没堵。

网友:
每天学习进步中

网友B:
主板送话器阻值对不对?也可能焊油把送话器堵了

网友:
换了两,鼓掌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把问题复杂化,一般都是麦克风的问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麦克风,还有小板的麦克风那个小孔堵没堵。

孔清理了,没用才换的主板上的送话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送话器阻值对不对?也可能焊油把送话器堵了

几乎没有焊油,阻值没有测量,没阻值的话应该一定都不送花话

网友C:
必须换和原主板上的送话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故障跟你的一样,换了主板的mic也没搞好。

网友:
上下一套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换和原主板上的送话器

下次遇到再试下,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故障跟你的一样,换了主板的mic也没搞好。

感觉通病,本地同行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退机了

网友:
下次遇见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的降噪麦克风坏了 建议上下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