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主板刷bios把me刷丢了

楼主(2020-07-05):
进bios在main页面EM版本号显示无,cpu频率和内存频率都显示无。
发现的症状为开机跑码卡63几十秒,核显无显示,内存槽3、4挂了,自检不过,下面2条pciex16插槽乜挂了,插入设备不识别出来。用各种方法刷bios无用,无奈上编程器,刷入官方bios,还是没有me,但两条内存槽好了,不确定是用编程器刷入才好的。然后又用纯净me合成官方bios用编程器刷入,有点变化了,就是bios的main页面cpu频率和内存频率有显示了,但me还是无。
请问名位师傅平时说的丢失me,在系统的设备管理器有pci设备有问号是吧?然而我一直都没有在没有问号,更没有me设备,设备管理器根本没检测到这个设置,这是不是能断定主板硬件坏了而不是bios损坏?

网友A:
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官网的bios不是已经什么都有了吗?你不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官网的bios不是已经什么都有了吗?你不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谢谢,我是用了各种方法都刷不上me,或许是成功刷上了,但硬件坏了而没读出me固件,至于检测硬件我不会也没条件

网友B:
原BIOS不是有保存吗?刷回去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BIOS不是有保存吗?刷回去看下

之前没备份,发现出了问题才备份,刷进去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没备份,发现出了问题才备份,刷进去也一样。

实在找不到 就上TB购买一个 注意付款问题哦 不然死不承认 还拉黑 投诉也没用哦 因为付款了

网友D:
我的是z87pro,和你这个卡63问题差不多,就是me不显版本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z87pro,和你这个卡63问题差不多,就是me不显版本问题,可以找我

怎样整啊,官方bios带有me的,我用编程器刷入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样整啊,官方bios带有me的,我用编程器刷入也不行。

你的是什么主板,我可以给你一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什么主板,我可以给你一份bios

华硕Z87-expert,我用自己合成的也不行。

网友(2020-08-04):
基本是桥坏了

网友:
再次路过,学习学习的来了。

网友C:
但是又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又能开机进系统

手头有片华硕b85-Pro gamer me电压1.8v 也能开机进系统,bios不显示me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片华硕b85-Pro gamer me电压1.8v 也能开机进系统,bios不显示me版本。

桥坏了就没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