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PE"无法在2015年后识别硬盘及触控板无法使用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06):
关于"PE"无法在2015年后识别硬盘及触控板无法使用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E,现在好多PE都要升级了

网友:
换个PE , 或者用MediaCreationTool/UltraISO制作原版系统安装

网友A:
驱动问题

新触控板是SIO的,硬盘是NVMe的,需要更新驱动。用新版ISO制作PE,或者重新注入新版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

新触控板是SIO的,硬盘是NVMe的,需要更新驱动。用新版ISO制作PE,或者重新注入新版驱动

问的意思就是怎么注入驱动

网友:
使用Dism++ 集成WIN10驱动谁会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识别硬盘问题,换个PE就行了。尤其是GPT模式,非常讲究版本。
触摸板能不能在PE下使用,就别指望了,能用就用,不能用接个USB鼠标就能搞定的事还折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