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3ln卡logo

楼主(2020-07-06):
接到一个华硕ux303ln超级本卡logo,,刷过bios还是卡去掉所有外设只接屏幕也是卡在华硕开机界面。。。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cpu坏了吧  一体u吗

网友:
量量看是不是USB烧了桥

网友(2020-08-16):
上一次修到一个进水的和你一样的问题被我洗洗刷刷弄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摄像头导致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