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无待机维修,通病小铁片

楼主(2020-07-06):
今天又来一个DELL3421,这个是接可调电源无待机,拆开C壳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拆出主板发现隔离保护电路PU3801 PU4002烧糊,铜皮都起合了,还好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换好PU3801 PU4002,通电待机正常,触发亮机。查找烧掉3801  4002的原因发现PC4109上有个糊点,这应该是3421通病D壳上小铁片掉件,造成主板短路,继而烧掉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发财铁 !!赞一个

网友:
这种铁壳坏的确实不少

网友:
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小铁片容易掉在待机那地方 拿掉就好了 捡过几次钱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遇见过几次,确实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实在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小铁片确实容易掉的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遇到过这种,因为一般拆机器的时候,这种小铁片松动的话,要么扔掉. 要么打浇水

网友:
经验丰富。厉害

网友:
碰到过一次,上电5A以为电容击穿,拆开主板又是好的,,最后才发现D壳躺着这玩意,直接扔了装起来收钱

网友:
就我没捡到过这块铁,什么时候也让我捡一台。我也喜欢这块铁的。

网友:
为什么你的等级是粉色呢

网友:
很好的一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