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X501VW充电电流过高

楼主(2020-07-06):
 遇到一台UX501VW不能充电的机器,,,,,,,电源隔离管短了,换了之後可以充电。
一开始充电只有0.2A以为有问题,由於此时电池低容量,放着让它充电一段时间後,电流升到 3.8A,从来没有看过这麽高的充电电流...
 再换了一个新的电池一样是如此.这个机器的充电控制除了24780S之外,也受BIOS控制.因为我把BIOS拔下後是没有充电动作的.充电IC和充电的上下管都换过了..除了电流高,我也找不到其它问题,电池也没有异常高温,充电速度很快,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电池与公共点之间还有个隔离管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与公共点之间还有个隔离管换了吗?

有的,3个管都换掉了。
刚刚把电池给充饱了,也没有异常,难道这个机种的充电电流就是如此高吗?

网友:
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