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K 点不亮.时亮时不亮

楼主(2020-07-06):
看下图

H110M K 无V1.0A 时亮时不亮

网友:
电容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正常电压2.5V开启,一般EN测到1.2V我们会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所以故障,时好时坏。

网友:
修过这两个电阻问题不触发的

网友A:
楼主不错啊。确实EN电压1.5V要我也会忽视,刚好临界点,有些EN大于0.8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啊。确实EN电压1.5V要我也会忽视,刚好临界点,有些EN大于0.8就可以。

就是这个道理.  我也是订过来芯片,换了不行,再细究的.

网友:
可以    是不是通病还等待验证

网友:
把什么拆了

网友:
那颗电阻拆了不需要补上去吗

网友:
另一头接地的,当然是电容了.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了分压出来得2.5V EN

网友:
感觉会返修 建议查输出2.5V的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