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50

楼主(2020-07-06):
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板子看上去很干净,只有CPU周围有点尘,查下网没有什么V星Z97   MS-7850的资料,本来想下个BIOS试一下,但按电路的分析,看风扇转下就停了,按一下开关又是转一下分析,应该是运放分压芯片有问题,手头上又没有LM358看它电路有一个在PCI-E小卡 旁边有一个LM358运放芯片,这个没有用就用这个来互换,拆过来对调一下,开机CPU 风扇就转得很快不会停了。再测一下内存旁边的LM358    1脚有3.7V,8脚12V.好了。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A:
LM358基本每张主板都有。
另外,修板10年,LM358坏的实在少之又少,多数都是因为基准电阻变值引起的故障。你换358的时候加热了傍边的电阻。有时会使得故障消失。
一般我都是先测量各个脚,心里有点底再动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58基本每张主板都有。
另外,修板10年,LM358坏的实在少之又少,多数都是因为基准电阻变值引起的故障。 ...

楼上的经验丰富,果然第二天开机就又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只好在内存旁边的那个LM358边上电容电阻焊一下就可以,试了两天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