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风扇不转 无声音

楼主(2020-07-06):
一台苹果电脑 屏坏 换屏 换好 装上 发现 没有声音 CPU风扇也不转 研究半天搞不清是哪里问题 电源小板出问题会导至无声音 按理 CPU风扇也该转 有大神帮我分析下
这二者问题关连在什么地方 声卡集成在电源接口小板上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

网友:
机器可显示了

网友:
显示都正常 就是无声音 CPU风扇不转 充电灯也不亮

网友A:
摄像头拔掉试试看   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拔掉试试看   看图纸

电池电过低引起的 插上适配器 声音就来了 风扇还是不转 准备淘个风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