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充电头能自己另接吗

楼主(2020-07-06):
这个适配器的头 两根地线已经烧焦 并且没有弹性了 买适配器贵 原装的更贵 不甘心 这种单的头有没有买(某宝也查不到) 自己用线接起来

网友:
有单独的线卖   我记得

网友:
有卖单线的                      tb

网友:
这截图还不错

网友:
有单独的线卖。二三十块钱

网友:
淘宝有这种线卖的

网友:
有卖,接过,把适配器拆开接才完美

网友:
直接换线吧

网友:
这东西淘宝一堆

网友:
原装的适配器不好拆,超声波焊接的   我从接口位置换过一次,一百多度加热 稍微用力拔出来了

网友:
单买个线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苹果笔记本维修最新维修知识!

网友:
买根线很便宜或者自己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