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测试软件,显存定位求助

楼主(2020-07-06):
显卡维修,测试软件,显存定位求助
买的测试软件,镜像数据,恢复后测试了一张技嘉270
测试过程及结果如图:
测试命令

查看测试结果

第一次测试结果  A通道报错

大神指导  圈内是A通道显存。
加焊后再次测试。结果如下图:

按逆时针应该是距离A最近的那颗有问题,但加焊后测试还是报ChB  错误。
难道不是这么数通道吗?求解!
有大神指点一下A卡  N 卡   显存分布吗?

还有一些其他显卡的测试文件,没有显卡没测试,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A:
你这软件 480 580都没有?

网友:
版本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软件 480 580都没有?

另一个文件夹里有

网友:
还有其他的数据

网友:
加焊会因为高温导致其它部分虚焊,只能加焊下试下!

网友B:
和我买的软件一样,不管花屏的,还是好的显卡,测试结果都一样的,要不就B组第15条数据线,要不就A组全部16条数据线,其实就是没测试成功,这是我用4,5张270显卡(有好有坏)测试得出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软件不支持,有文件夹不代表就能测

网友:
大佬 软件可以分享一份么  最近学显卡的维修

网友:
我也一样,AMD的很迷,手上的R390打不上驱动,但不花屏,也解决不了,另一张HD7850有带状花屏定位显存是没问题的,卖软件的爱理不理的

网友:
干b组的另一个芯片,会有惊喜。

网友:
人家几百块钱卖份拷贝给你,还想咋样,有技术支持的那些没有好几千谁这么有空陪你练啊,我也想卖,但是想想还是算了,自己也不懂

网友:
干就玩了。 不就那几个显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拆下B通道显存 ,重植装回,测试通过。

网友:
兄弟,奇怪的是明明显示那么大的pass,测试通过,而错误报告却显示A组报错,你搞了A组显存后再测发现B组报错,最后重植了B通道的显存好了,只能说明瞎猫碰上死耗子,一般这型号的卡A,B组显存容易出问题,你这软件也不是很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买的软件一样,不管花屏的,还是好的显卡,测试结果都一样的,要不就B组第15条数据线,要不就A组全部16条数据线,其实就是没测试成功,这是我用4,5张270显卡(有好有坏)测试得出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软件不支持,有文件夹不代表就能测

就算不准,至少给维修提供了一个参考,不用上来供电正常,就加焊核心。50元一套软件。测试一下也无妨。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不准,至少给维修提供了一个参考,不用上来供电正常,就加焊核心。50元一套软件。测试一下也无妨。个人观点。

你那是50包邮的,怪不得

网友D:
我也想整一套这个程序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整一套这个程序玩玩

64415489微信聊聊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了,开开眼界,感谢每一位留言的楼主师傅!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