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3PZ 3V/5V电压不出

楼主(2020-07-06):
主板型号:DA0JW3MB6F0

问题描述:RT8223PZ芯片查询到EN 13脚供电只有2.2v~2.8V,电路图所示是通过VIN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出来的,计算越6v左右。但实际中两个分压电阻没有装,疑惑电压是不是从芯片内部产生。现在实在找不到思路了,望有大佬指点指点。

芯片详细脚位

网友:
加两个电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8205en是开启LDO电压的,1脚6脚是3v5v开启

网友:
8205en是开启LDO电压的,1脚6脚是3v5v开启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5en是开启LDO电压的,1脚6脚是3v5v开启

原来如此,那么这两个脚的电压也是内部产生的吗,

网友B:
查到S5_ON有8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PQ27,PQ30的G极都没有电压。当然1,6脚也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到S5_ON有8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PQ27,PQ30的G极都没有电压。当然1,6脚也没有电压

条件都满足了,1,6脚还没有电压,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C:
第三脚基准2v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脚基准2v有吗?

有的

网友:
vreg3与vreg5  正常吧

网友:
Vin实测有没有电压?没有就看vin从哪里来的,先修好vin。你所谓的分压电阻在哪里?Vin上面那个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到S5_ON有8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PQ27,PQ30的G极都没有电压。当然1,6脚也没有电压

PQ30和PQ27需要截止,你量一下它们的G级是不是低电平,是的话,换掉PQ30和PQ27,还是不行就是芯片

网友:
阻值正常吗?查来源看看

网友D:
先测8脚 17脚有没有出 3.3  5V 才对。、  LDO肯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测8脚 17脚有没有出 3.3  5V 才对。、  LDO肯定短路了

LDO是指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