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0c

楼主(2020-07-06):
板号LA-C282P REV:1.0

Intel i5 5200U

05.集成显卡 Intel HD Graphics 5500

06.独立显卡 R9 M375;显存:4GB

装WIN7 WIN10 独显驱动 都蓝屏!!!

BIOS 刷过  显卡 换过   一样的情况 谁知道 怎么解决的??

216-0866000

显卡型号

用集显驱动 正常的。。  就是装独显 驱动 都蓝屏??? 电压都正常!!!
https://newsupport.lenovo.com.cn/driveList.html?fromsource=driveList&selname=Lenovo%20Z51-70  下载 集显 独显 的   驱动的 地址!!!

网友A:
换独显BGA芯片。

网友:
显卡硬件受到不可控因素导致工作不稳定 如:高温、供电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独显BGA芯片。

换的是 全新 显卡芯片哦!!!

网友:
这个 装 独显 驱动 蓝屏的问题。。 论坛 搜 索 好多。。最后 都是没有 解决??    这款板子

网友:
这个代码就是显卡问题,,,搞显卡显存吧。。

网友:
显卡显存搞过不行,只能再回头查供电和电容了

网友(点评):
显卡换过。显存 加焊过。。 不行

网友:
装原厂系统试试看,没准有惊喜

网友(点评):
跟系统没有关系。。WIN7 WIN10都试过了。

网友:
联想Y50C 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