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5557维修一例

楼主(2020-07-06):
某鱼上花一张毛爷爷淘的坏笔记本主板,原机型号是戴尔inspiron5557。

收到后仔细查看外观,发现3v待机电感附近有焊油,被动过,还有显卡核心左上角小零件有外伤,掉件,鑫智造上只有电路图,一时半会没找到点位图,突然有一丝绝望,好在后来找到了,点位图我之前发过分享的帖子,某宝买的。
查看发现27m晶振损坏都碎了,谐振电容损坏,少了两个i2c总线上的电阻,料板上拆下原值的一一补上。

全板大电感打值,发现3v待机电感输出只有34,明显偏低,断开隔离点,发现后级短路,直接接3v烧鸡,EC巨烫,不用想,肯定是挂了,拆了之后再打值恢复正常,230左右。
3v待机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但是输出电压为0,反馈也没发现断线,少件等问题,手头没有示波器,就换芯片排除吧,于是订货,等到货。

到货了,考验手工的时候到了,新的剪板ec和待机芯片都换上,做好CPU显卡散热,不做会很危险,容易烧坏核心,接电触发,发现电流跳变都正常,能够到0.6a左右,低功耗cpu应该已经可以亮机了。

接上显示器,果然,Dell图标出现了,直接进BIOS,pe系统也可以进,检查一切正常,真开心。
     维修结束,打包! 第一次发维修帖子,内容比较简单,见谅。

网友:
这次运气比较好,信号部分没问题,只是简单的供电问题,以及外观损伤。

网友:
3v待机芯片的型号是SY8286BRAC

网友A:
闲鱼的板能修好,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的板能修好,不错啊

运气挺好,问题不复杂

网友B:
你这个才叫牛

,焊接得好整齐。钛合金对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才叫牛,焊接得好整齐。钛合金对位啊

先调整对齐,焊上一个脚,如果都确定是正的,再逐步焊上所有的脚,我用刀头压焊的,不是拖焊的。

网友:
检查ec焊接质量就用尖头镊子沿着每一侧脚位轻划一遍,如果划动的过程中有针脚歪了,说明该针脚虚焊。

网友:
我换的EC还没有一个没焊接好的,只要芯片是正常的都能用,但是我并没有焊得这么整齐

网友C:
遇到同样的板子,0.6几了但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板子,0.6几了但是不显示

检查下显示接口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板子,0.6几了但是不显示

看看外接显示器能不能显示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C:
独显的板子,发现集显电压没有出来,BIOS 刷过了,键盘大小写灯按了都会亮。不知道和这个集显电压不出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的板子,发现集显电压没有出来,BIOS 刷过了,键盘大小写灯按了都会亮。不知道和这个集显电压不出有没有关系。

6系以后要集显工作正常才能亮机的,独显先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