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部分三星统货维修经验

楼主(2020-07-06):
S8 G955u
音频与Wifi 有问题,漏电可以开机,一屏重启
尾插上面的供电ic m005×02也是会引起漏电可以开机,一屏重启
刷完机定三屏,要双清就可以了
主电源的38.4m晶体不装,50ma抖,松开开机键归零
935(S7)
开机闪电流,70回零,换主电源的19.2m晶振
耳机有沙沙声,换音频
显示座旁的u6000工作不正常,影响大相不照,小象可以
所有项没有,有重力,多为指南问题
电量检测百分之0,然后自动关机,换小电源好
小的功放供电管,有问题,会开机按50
卡的很,上面的任务栏都是黑条,要刷机
小基带电源有问题,不影响基带,但影响信号
主电源19.2m晶振有问题,按70归零
射频上面的长条电源有问题,开机按250
显示电源不装,抖几下,最后定500左右
充电图标闪一下就没有了,但是却一直可以联机的,换尾插旁的小长条15脚管
送花声音小,一般也是mic 坏
音频放大管会引起按100
充电温度低,多为尾插下排第四角到大电源断线,可把座子第四角下面挖开一点
二屏黑屏,蓝灯一直亮着的,修复不了
正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后重启之前的又安装应用程序,无法修复
小射频上面的供电IC有问题,进*#0283#很快就会死机关机
24m晶振有问题,按开机键150微微抖一下,然后定在150
未在网上注册,但有信号,打不出电话,换小射频
A 520
功放77669容易发烫,会引起英文定屏,死机
射频不装,可以开机,有基带,可以读卡,但没信号,打电话显示移动网络不可用可以连wifi
有两个工程包,u4 u2,不要乱刷,否则解锁麻烦
有网络锁的,工程包sim 卡是不显白色的,只有左上角有网络锁图标就正常
Wifi 不正常也会引起不充电不联机
电池温度低,尾插上耳机块位置的像电感一样的电容虚焊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分享这么多经验

网友B:
汪总好        少华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汪总好        少华哥好

靠,你是哪位,藏的这么深?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多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分享这么多经验

大家相互学习,}欢迎指正

网友:
我都忘记了

网友C(2020-08-16):
三星s7edge  开机50毫安松手归0 不漏电 请问一下 哪里问题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我也快忘了

小海同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星s7edge  开机50毫安松手归0 不漏电 请问一下 哪里问题呢

小的功放供电管,有问题,会开机按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的功放供电管,有问题,会开机按50

谢谢 有空研究看看 我以为是大电源的问题 不过手上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