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B有时不认电源

楼主(2020-07-06):
主板号华硕E402BP,经常不充电,用电池正常开机。用直流电源充电测试,刚开始充电正常,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之间电源一定会掉,此机充电芯片为bq24780s,测故障状态下4pin无输出,6pin只有1.8V,而正常状态下6pin为2.6V,根本就经验,拆掉与6pin相连的电容,故障没解决,于是往后查相连元件,发现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一只6脚复合管,查客户端里BQ24780S应用,    发现6脚复合管的5pin为-VAOFF信号,看来与热保护电路有关,由于此机无图纸无点位,懒得去一个个查RT电阻,于是断开与BQ24780S相连电阻,经过长达2小时测机,直到电池完全充满,再没发生掉电情况,判断为修复

网友:
牛逼,最好还修复好保护

网友A:
如果这样修好 没有后遗症就好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修好 没有后遗症就好

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2025-08-24):
部分保护功能失效,取消保护能正常使用也行,至少钱挣到手了可以“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