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XMA1901-YN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7-06):
机型:红米XMA1901-YN AMD处理器 2019款
板号:19723-1 无图纸
故障:不触发不上电
插电待机0.04偏高,拆机测量主板全部电感阻值发现疑似5V的电感对地短路但是烧鸡一下就没电流了,以为是烧鸡 烧掉短路的元件了,一插电断电量又是短路把主板晾一下电感阻值又恢复了,,仔细测量了一下主板发现短路的地方

5V电感电压经过转换管 转换出来的5V电压短路了,为什么确定是5V短路?因为风扇供电脚也是短路的

把散热器拆下从这个点烧鸡,一接电不短路了??焊下烧鸡线插电电流都跑上去了都感觉能亮机了,哦豁,装机,装上去又不触发了,一测又短路了,经过一顿拆拆装装,终于是发现问题所在了

原来是散热器短路了导致主板的5V短路不开机,问题是找到了可是这个本子很新找遍某宝也没找到这个散热器,拆开散热器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东西不行就改一个差不多的应该也行,撕开贴纸之后发现有两个电容有一个量到是短路的还有点发黑,直接就撬了

测量不短路了,散热器也不短路了,插上主板测量主板阻值恢复

简单拼装开机试一下

风扇正常转动屏幕轻松点亮,机子修复
最后上传备份的BIOS 19723-1

网友:
哦豁,居然是风扇问题,这容易被忽略,一般不会去想到风扇那边去

网友(2020-08-11):
这是小米还没有过保修的机器,这样的问题都有。我来试一试BIOS

网友A:
BIOS是好的 25Q128FW,1.8V。开机有屏背光大小写灯能按亮刷了BIOS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 25Q128FW,1.8V。开机有屏背光大小写灯能按亮刷了BIOS一样,

你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A:
没有好,现在不知道维修哪里了

网友B:
别的牌子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要是风扇通病那就好玩了

网友:
bios太强大了

网友:
卧槽 这修的是真的细啊。 这种我都会直接更换整套风扇  不会想到风扇上面的电容

网友:
一般不会去想到风扇那边去,第一次看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边去,第一次看见,

网友:
红米的质量厉害了  风扇都能短路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现在不知道维修哪里了

楼主修好了吗,我碰到一台和你故障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这有台,开机有短横杠屏不显的。外接一样。先刷BIOS试下

网友:
居然是风扇问题

网友C:
奇怪。回帖子居然 看不到。再发一次。
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但是我这台是显示不完全很奇怪。
内外屏显示一样。刷了楼主BIOS一样。说明楼主的BIOS应该是好的

就这么左上角一个灰色横线。屏中间是反光,而且全屏背光已经开启了。
而且开机有小光标闪一下。莫名其妙的。。。。头大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奇怪。回帖子居然 看不到。再发一次。
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但是我这台是显示不完全很奇怪。
内外屏显示 ...

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的

网友:
你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的

后来修好了没有。我直接找了维修站去P保了

网友E(2021-01-12):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5V烧了,是风扇短路引起的,芯片烧糊了,这5V直接给风扇供电的,无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5V烧了,是风扇短路引起的,芯片烧糊了,这5V直接给风扇供电的,无语

拆下来量风扇是短路的?这么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量风扇是短路的?这么巧

一路烧,我也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的

找到问题了吗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风扇问题其实很多人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回帖子居然 看不到。再发一次。
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但是我这台是显示不完全很奇怪。
内外屏显示 ...

兄弟 这个故障 你搞定没有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 怎么解决的?看来这个是个通病啊

网友:
一样的板号 测试不亮啊,,,,

网友:
风扇也能修

网友:
这个风扇出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G(2021-02-26):
引用 网友C:
奇怪。回帖子居然 看不到。再发一次。
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但是我这台是显示不完全很奇怪。
内外屏显示 ...

刷BIOS是不是3.3V供电 不妨转换1.8来刷  换个芯片   或者你的芯片已经挂了.
我今天维修到一台  解BIOS密码   刷了BIOS跟你的一样...后来直接识别不到芯片了 原BIOS是1.8V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刷BIOS是不是3.3V供电 不妨转换1.8来刷  换个芯片   或者你的芯片已经挂了.
我今天维修到一台  解BIOS密 ...

正在等BIOS芯片看看换一个刷转换1.8试试

网友:
风扇电容短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在等BIOS芯片看看换一个刷转换1.8试试

你修好了吗,哪的问题,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开机左上角横杠

网友H(2021-05-11):
开机左上角横杠 有老板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正在等BIOS芯片看看换一个刷转换1.8试试

不用试了 刷BIOS没有用     我刷了好多一定要他原来的BIOS  不知道是不是他CPU引起的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机左上角横杠 有老板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

要换CPU的  刷BIOS没有用我刷了N多了  刷回他以前那个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机左上角横杠 有老板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

但是他又不是CPU坏了应该是加密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第一次遇到风扇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用试了 刷BIOS没有用     我刷了好多一定要他原来的BIOS  不知道是不是他CPU引起的还是什么问题

要原厂的吧,可惜小米官网不提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原厂的吧,可惜小米官网不提供BIOS

应该是吧  .....反正没有用我刷了也是横杠....原来的刷进去一点毛病没有  ,就是有BIOS密码.....

网友:
一般短路维修要拆掉所有外设,前几天遇到两台无线网卡短路的,从业这么多年,最近能遇到两个,以前基本没见过

网友I:
之前是有密码 刷了之后BIOS 电流到0.5  不读BIOS  刷了论坛另外一个BIOS   左上角出现横杠  刷回原BIOS  开机正常  还是有密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之前是有密码 刷了之后BIOS 电流到0.5  不读BIOS  刷了论坛另外一个BIOS   左上角出现横杠  刷回原BIOS  开机正常  还是有密码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反应过了,这个是备份的BIOS在我机子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刷我不确定能不能用,我觉得这个机器的BIOS需要原厂的才可以,比较新的AMD机器我刷过联想的备份不行官网却可以,可惜这个机子官网不提供BIOS。你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反应过了,这个是备份的BIOS在我机子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刷我不确定能不能用,我觉得 ...

去淘宝买了原厂的,刷完之后跟你的一样,左上角横杠,叫他合成了一个BIOS,刷完显示正常,但BIOS密码还在,看来BIOS密码在EC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去淘宝买了原厂的,刷完之后跟你的一样,左上角横杠,叫他合成了一个BIOS,刷完显示正常,但BIOS密码还在 ...

E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KB9028KB9028KB9028

网友:
红米也出本子了。

网友:
风扇也能修好啊,厉害。。。。。。

网友F(2021-06-11):
这论坛不是有程序吗刷一下就知道了,RT809可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论坛不是有程序吗刷一下就知道了,RT809可以刷的

刷了  密码不在EC里面  BIOS又搞不定 原厂BIOS刷完左上角横杠,合成BIOS还是有密码

网友:
BIOS用不了,刷了一行在那里

网友:
我也接到这样的一台  我的是3v电压不正常   JW5068B 网上卖不到,3v芯片上面JW5068B  5V 正常 JW5068C
求 JW5068B  料号 ,淘宝上只有JW5068C ,没有JW5068B 卖

网友(2021-10-27):
厉害的 我的哥

网友(2022-01-24):
引用 网友B:
别的牌子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要是风扇通病那就好玩了

今天遇到一台,很可能是通病

网友(2022-04-08):
这奇葩问题确实少见

网友(2022-10-06):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 25Q128FW,1.8V。开机有屏背光大小写灯能按亮刷了BIOS一样,

请问怎么判断BIOS芯片的电压?

网友(2023-05-12):
风扇短路,第一次看见

网友:
技术不错连这个都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