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UX310UV 2.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7-06):
机型:华硕U4000U
板号:UX310UV 2.0
故障:不触发
插电测量EC AVCC供电+3VA_EC在不断的高低跳变,EC_RST#也是不断地跳变,用模拟示波器看如下图

查+3VA_EC来源是经过PU8801 转换而来

PU8801的EN1 PS_ON开启+3VA转+3VA_EC

PS_ON看图是EC发出的,PS_ON电压也是不断跳变的,看来是PS_ON问题

PS_ON_EC电压波形也是跳变
查EC发出PS_ON_EC的条件

EC的复位和AVCC都是有+3VA_EC之后才能产生所以需要查的是由+3VA上拉的信号,找了一遍EC由+3VA上拉或供电就以下几个

VSTBY0供电正常
PWR_SW#和LID_SW#都有3V高电平,AC_IN_OC#为0V低电平正常

正常情况下EC得到VSTB0深度睡眠供电之后,在插入电池情况下需要得到高电平的LID_SW#和跳变正常的PWR_SW#就会发出高电平的PS_ON_EC,在没插入电池情况下AC_IN_OC#正常低电平和LID高电平EC会自动发出PS_ON_EC,不插内置电池华硕一般会自动开机的

+3VA阻值正常电压也正常,怀疑EC损坏导致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上电就能用,可以换全新的,我换过两个这个EC,第一个是换的带程序的,第二个换是全新不带程序的都能正常使用,直接更换EC

更换完就自动上电了,掉电一次就亮机了

装机测试OK,修复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就是牛

网友:
虽然显示老了点 但能操作修理好技术算不错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了,还特意上了两个EC。得到经验:UX310UV 的EC带不带程序都可以

网友(2022-10-06):
大佬,问问这图纸哪里有。

网友(2023-10-20):
技术不错!理论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