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X55VD内屏不显外接灰屏维修

楼主(2020-07-06):
机型:华硕X55V
板号:X55VD REV:3.1
故障现象:自检已过,内屏不显示VGA外接显示器指示灯有反应但只有背光灰屏
拆开主板发现已经被修很多地方,已经被三板斧干了一遍,心想这是遇到硬茬了,上图

BIOS刷了,内存颗粒被拆,主板板载内存已被屏蔽

显卡也被干了一炮

观察了其它地方没动过了,开始维修,先捋一下思路,HM76的南桥根据架构CPU通过FDI总线把显示信号给南桥,南桥再通过LVDS数据线把信号送到屏幕,VGA信号是南桥直接输出的也是不显说明问题出在FDI总线信号或者南桥

查南桥的供电:
查了南桥的FDI、LVDS模块的供电都正常(南桥背面小电感处测量)

测量到CRT模块供电时发现问题

测量+VCCA_DAC_1_2供电没有,L2603(实物代号)已经开路,+VCCA_DAC_1_2测量对地阻值短路

+3VS经过L2603后就两个电容和南桥,先干了电容不行就干南桥

用风枪把电容开路一边焊盘,开路测量发现一个电容短路的

更换电感和电容,测量阻值恢复了,接屏测试

机子顺利点亮,主板修复,缺分~~加下分~~

网友:
用你的翻云覆雨手又玩好一片板子

网友:
这要怎么维修的,怎么来的维修思路

网友A:
这种情况 不能烧出来吗

网友:
如果冲动换了南桥又是另一个故事

网友:
,懂架构按时序维修,最后确实是一目了然,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 不能烧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很好的灰屏思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苹果笔记本维修最新维修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不能烧出来吗

不能烧,烧的话 一般人估计会直接干桥。

网友B:
不错不错,你的电路图哪里来的?鑫智造貌似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你的电路图哪里来的?鑫智造貌似没有

找个差不多的图纸看一下就行了,主要看点位图

网友:
很厉害懂架构和时序少走很多弯路,学习了

网友:
厉害  这个思路超清晰

网友:
华硕的板子奇奇怪怪的问题好多

网友(2021-09-18):
你很认真 很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