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b350亮机了,我却想哭

楼主(2020-07-07):
上个月花了28从闲鱼买的坏板子,拿来练手。

由于刚学一个月还什么都不懂,到手就通电测内存各供电,然后发现这个up1811的1-2脚没输出

然后找到图纸,发现少个电阻,并不是掉了的应该是出厂就没有,不管了,自己先加个10k再说。然后电压出来了

内存周围没问题了,再测cpu,测来测去,各mos管都没电压,这里放了两天,后面拿出来测第二次才发现这个pwm太厉害 ,应该是上家也是没办法处理这个开机直接进bios的问题,然后把pwm拆了当料板卖的。

然后又在闲鱼找料板,前后收了三张,花了150.唉 有两张主板的pwm都是坏的,最后一张奇迹出现了。换上后成功亮机,哦,有一个上管边上的1r0电阻炸了,实在是找不到,用了一个2r2的代换

然后,不管怎么弄就是开机直接进bios.这bios也找不到在哪里设置启动设备。进不了系统,无语了,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块修亮的主板,怎么就偏偏遇到这问题,求大师们解答,什么情况,无限进bios,键盘和硬盘没问题

网友:
能修亮就够不错了,慢慢研究!

网友:
不会的能搞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A:
你硬盘搞成UEFI格式做系统就是了,不用哭了

网友B:
挺好挺好,楼主第一次做的很完美了,不要哭。第一次就哭那是小姑娘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挺好,楼主第一次做的很完美了,不要哭。第一次就哭那是小姑娘的做法.....

墙都不扶,舅服你

网友:
映泰主板调启动项有些麻烦,具体可以百度,我以前也摸过

网友C:
关闭UEFI,开启legacy就可以了

网友:
果然有大神支招!

网友D:
UEFI启动,找不到硬盘上的EFI启动分区就会进BIOS。
你用U盘PE启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挺好,楼主第一次做的很完美了,不要哭。第一次就哭那是小姑娘的做法.....

唉,空欢喜一场,结果还是没修好,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硬盘搞成UEFI格式做系统就是了,不用哭了

具体怎么个操作啊,在别的电脑上把硬盘转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闭UEFI,开启legacy就可以了

好的,晚上回去仔细看看

网友E:
我直接买了个断线的主板,一坨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买了个断线的主板,一坨锡搞定

多大一坨锡?能盖住半个主板吗?

网友:
加油,我也在学习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闭UEFI,开启legacy就可以了

bios里面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UEFI启动,找不到硬盘上的EFI启动分区就会进BIOS。
你用U盘PE启动试试。

U盘也不行,

网友:
28包邮解您忧!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F:
我也是自学的电子爱好者,咸鱼买了20几块板了,有两块没修好!

修好的都又卖出去了

网友G:
检测不到系统就会直接进bios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测不到系统就会直接进bios这是正常的

硬盘是我自己电脑上的,有系统。插上老毛桃启动u盘也是照样进bios

网友:
加油,精神值得学习,多谢分亨,

网友H:
主板能识别硬盘吗?如果进pe能见硬盘.把硬盘设置成gpt格式再创建efi分区,装win10就可以了。当然装win7也可以,如果你会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板能识别硬盘吗?如果进pe能见硬盘.把硬盘设置成gpt格式再创建efi分区,装win10就可以了。当然装win7也可以,如果你会的话。

估计是bios问题了,sata信息里能看到硬盘,起动顺序那却看不是有硬盘,选择从u盘启动没反应。也不行

网友:
咸鱼的东西适合喜欢维修的买

网友:
难道不是发现没有系统就直接进bios吗

网友:
放地上踩几脚再试试看

网友:
硬盘搞成UEFI格式做系统

网友:
查硬盘接口吧

网友:
U盘也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自学的电子爱好者,咸鱼买了20几块板了,有两块没修好!修好的都又卖出去了

厉害,目前收到了一大堆主板,一个没修好

网友:
看来我是真的老了过时了,刚才把u盘重新做了下,能进pe了

网友:
好了,成功进系统了,没有重装系统,只是多分了个区,修复了一下。
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I:
楼主,有这个图纸就上传让我们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这个图纸就上传让我们一起分享

鑫制造里有,但是下载出来后用别的软件打不开啊

网友:
能修亮可以了,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真不错,向老吴学习,向各位师傅们学习,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