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8-9-17
客户表示有进水,并在其他店维修过。
板号TP500LN Rev:2.0
拆机目测全板,进水位置在内存附近,上家已经对进水点进行了清理。
上电之前对各大电感打值,没有发现短路,接上电源 待机电流0.006A ,按开机触发上电至0.2A左右后掉电并能再次触发,判断缺少供电 触发瞬间对各大电压测量发现内存电压没有,测量内存供电芯片UP1565P条件 经查与RT8207M 通用。
发现第9脚TON脚电压为0V ,放大镜发现PR8318 1脚已经严重腐蚀。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499K电阻装上,内存供电正常产生1.35V,上电电流升至1.1A 不再掉电,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正常不跑码,用手触摸板载内存,发现有几个内存颗粒全部烫手。
拆除所有板载内存颗粒,此板的内存颗粒型号为H5TC4G83AFR。上万能宝查询价格每个18元 ,因为订货时间关系,打算不订内存颗粒了,直接屏蔽掉板载内存,使用插槽内存。
通过点位图查询DIMM_SEL设定信号。
三个信号全部为下拉状态,动手调动电阻。
将DIMM_SEL0 DIMM_SEL1的电阻改为上拉状态,接上内存,电流一路飞奔,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