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10 Plus经常打不出电话,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7-07):
  【机器型号】华为P10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电话经常打不出。

  【维修思路】不开机和电话经常打不出,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少,或许有关联。

【维修过程】
  观察整个手机保护得很好,拆机发现,主板很亮,没有进水,也没有摔伤痕迹,接上维修电源,立即漏电40毫安,按开机键,可以开机,打了一个10086,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电池正极的对地阻值,奇怪,只有0.018。

  如果是苹果手机,此时肯定是大短路不开机了,这个华为挺奇怪,既然对地阻值接近短路,那就采用烧机法查找损坏元件。

  打开鑫智造图纸,正极接电压1.5V开始,直到3.6V,但是高亮处这些元件一点没有发热融化的迹象。

  怎么回事?又想到拆除正极二极管试试,拆了D1502和1601无用!

  打算查找主板上的电容,特别是攻放旁边的,但是因为正极才0.018,所以正极相连接的短路的电容不少,无法确定哪个坏。

  联想到手机是经常打不出电话,然后不开机,怀疑就是攻放区域引起,并且是2G攻放。点一下点位图的电池正极处,下图高亮处就有2G攻放,充电IC,所以决定先拆这个2G攻放。

  拆下2G攻放后,测量正极对地阻值恢复到了542,这个2G攻放的英文代码是7340-2A。

  装机测试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了。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好帖

网友:
就是这种最难搞 电流不大没有明显发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