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扩容128g问题

楼主(2020-07-07):
6p扩容128G ,用一段时间就白苹果,刷机不过,重新格式化硬盘就好,然后用一段时间又会重复,是什么原因
白苹果

网友:
硬盘更换过

网友:
你确定不是板层断线,间歇性接触不良吗。这种我一般搬板

网友:
刷机报错多少

网友:
逻辑麻片断线

网友:
刮CPU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