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70 hdmi口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0-07-07):
该卡是三dp加一个hdmi的公版显卡,hdmi口黑屏或者花瓶,dp口正常显示,驱动也正常。测量hdmi口数据通道2,也就是1,3脚信号线一个开路,一个短路,其他线路都是正常的0.5k,通过查看原理图,该卡dvi口是空焊的,但dvi的信号线对地有正常的阻值,现在的想法是借用dvi口的通道2引脚,补齐hdmi口损坏的那一路通道,不知道是否可行?
如果把dvi的三组通道都引到hdmi口,就太麻烦了,结果肯定是可以用的,就和dvi转hdmi转接头一个道理了

网友:
图纸看看  就可以维修的了

网友(2020-10-18):
看图纸,基本是电容或者mos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