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GAMER

楼主(2020-07-07):
华硕B85-PRO-GAMER  主板CPU_LED一直亮灯,不过先要检查这个主板的通病,那个电感电压是否1.05V,如果正常,刷这个BOSS就100%可以解决

网友:
标准检修流程,程序化维修,看来未来可以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维修了。

网友:
楼主不行啊,刷了也不可以,CPU LED 灯一直亮

网友(2020-09-26):
没用  刷了一样  发热   不跑码   cpu-led灯亮

网友(2020-11-17):
不会吧,亲身测试没问题的

网友(2021-01-07):
这款主板CPU-LED灯亮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修好了吗??

网友(2021-03-03):
还是不行啊

网友(2021-07-27):
bios是好的,大家有cpuled常亮的可以加焊pch桥试试,我的加焊好。

网友(2022-08-29):
我正好有一片,你们搞定了吗?????????????????????

网友:
可以用G1820  CPU试试

网友(2022-11-09):
          华硕B85-PRO-GAMER,路过学习,谢谢

网友(2024-03-06):
这款主板什么通病 那个电感1V什么意思

网友(2025-12-26):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BIOS亮机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