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7E灯珠坏改普通灯条碰到问题,望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20-07-07):
227E灯珠坏改普通灯条

找到开关信号ENA{黄线焊接的点}接原来坏的灯条有3.3v,把坏灯条撤掉,换上通用灯条,无3.3开关电压,请教高手应该怎样改?

网友:
开关控制信号取点位置错,不是这个管子的G极。

网友:
请教应该接在哪里?

网友:
黄线旁边的三极管测试一下哪个是EN信号,你接的是供电脚

网友:
走弯了,高压灯条改电流更方便

网友:
R818试试,新手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这个管子个g能是开启信号吗,是那种芝麻小管

网友:
接屏供电。

网友:
要是能有加高压条的位置最好了

网友:
不会接 你就接平供电   问平供电也不会? 那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