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进水的小米平衡车

楼主(2020-07-07):
今天接到一台小米九号平衡车进水不开机了。拆开后看了一下板子有腐蚀,拆掉座子用洗板水刷一下。

两个小电阻腐蚀断了,另外还烧了一个DC/DC和一个稳压管。件已经在路上了。

由于小米各种资料都不提供。就顺变把接口和芯片都标注了一下,方便以后维修

拆中控仓太费劲了,下次有坏中控仓的再确定剩下的信号吧。上次拆了一个忘记做标识了。

我怎么上传高清图片????

DB9接口定义
1. 接电池插座3脚,有2v电压。(接中控仓了,现在不知道啥功能,下次再有拆的再标注吧。)
2. 开机控制脚,控制Q2
3. TTL/T.接电池插座5脚 ,中控仓通讯线T
4. 接CPU 10脚。(接中控仓了,现在不知道啥功能,下次再有拆的再标注吧。)
5. 12v供电
6. 接72K电阻接电池插座BAT+。。(接中控仓了,现在不知道啥功能,下次再有拆的再标注吧。)
7. TTL/R.接电池插座4脚 ,中控仓通讯线R
8. GND
9. 5V供电

U7 74HC14D 霍尔传感器逻辑控制
U9 丝印 SH  LS6DS3TR 三轴重力传感器
U8/U3  LMV324  电机驱动运放
U5 HX711 称重传感器
U3 LM5575 DC/DC bat转12V
D1 SMAJ18A 18V稳压管 do214
Q2 FU5410 开机MOS管
U2 TPS56428 DC/DC 12V转5V

网友:
不错嘛什么都会修理啊

网友A(2020-09-26):
老师,你好我有一个板子lm5575   3脚供电烧了个洞换了lm5575 还是不触发 强行短接开机脚lm5575 只有3脚有输入电压

网友B(2021-02-11):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好我有一个板子lm5575   3脚供电烧了个洞换了lm5575 还是不触发 强行短接开机脚lm5575 只有3脚有输 ...

好几个月没上论坛了。不好意思 ,刚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几个月没上论坛了。不好意思 ,刚看到

没关系  板子还一直放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  板子还一直放着呢

还没修呢啊?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lm5575.pdf
这个外围件很少,一个一个测一下就行了。
之前啥问题?也是小米的平衡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呢啊?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lm5575.pdf
这个外围件很少,一个一个测一下就行了。
之前啥问题?也是小米的平衡车?

也是小米平衡车,之前也不知道啥问题 拿回来打开主板就看到lm5575第三脚烧了一个洞    我换了一个lm5575还是不行 按开机键只有第三脚有50几v电压 我试过直接外接12v到主板的12v测试点主板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2022-11-14):
我有个提示左电机电流传感器故障,怎么弄,换了一个mos管,换了好几个三极管,开机转电机有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