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4005a+主板求PDF线路图分析修机

楼主(2020-07-07):
zy-4005a+主板求PDF线路图分析修机,主板故障为不跑码,量网卡上复位已有了,各供电也是正常的,就是找份图纸查查CPU上各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但要把以前的BIOS备份好,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