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20-15暗屏及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07):
接同行送修笔记本拯救者R720-15,7代I5的机器,同行说是不开机,放下就走了。
下面进入维修正题:拿到机器按下开关没反映,三下五除二,扒下这台电脑的衣服,裸板测试,版号NM-B191,自动上电到1A多掉电后又自动开机,外接居然显示了,难道拆了下COMS电池放电就好了,这么幸运?此时把主板装好,再开机,才发现问题,原来是暗屏,打开鑫智造搜一下,有图有点位,这就好办了,
测量屏线接口+LED_VDD 20V正常,+LCD_VDD 3.3V正常,8脚 DISPOFF#背光开启信号0V不正常,用镊子短接7.8脚,此时有背光了,一坨锡短接7.8脚,接上硬盘,顺利进系统,简单测试一下,发现几个问题,1、无线网卡不能用,2、只有集显设备管理器看不到独显,3、触摸板鼠标抖动没法用,4、手摸显卡散热很烫,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不转,
继续裸板测试,无线网卡拆掉,触摸板问题先不管,先修另外两个问题, 风扇是EC控制,背光开启也是EC,触摸板也是EC,所有问题都指向EC,难道他坏了?但是不识别显卡应该跟EC没关系啊(BIOS设置检查过,系统换硬盘重装过),或者风扇坏了显卡虚汗了?上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上都还是一样, 查背光开启时还注意到一个信号PCH_EDP_ENBKL,测了也没电压,应该是南桥发给EC的背光控制信号,总感觉这些故障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是确没有头绪,那就先查查不认显卡的问题,查点位图测了下显卡的相关供电,与CPU的耦合电容,都没线索,那就查下复位和时钟, DV2没装,PLT_RST_VGA#来自UV2的4脚,万用表一测没电压,再测其他几个脚1脚平台复位0.6V,2脚3.3V,UV2是个与门,全高出高有低出低,看来问题就在1脚的平台复位,但是这平台复位有问题怎么跑码亮机的呢?搞不懂,断电打值居然短路,平台复位链接很多地方,EC、网卡、声卡、还有SD读卡器芯片,一些电容,有线网卡在小板上直接拆掉排线,还是短路,(心里默念可千万别是EC啊!没芯片不说估计代程序可能还不便宜,无线网卡也拆了,声卡是没问题,之前测试声音正常,用放大镜看了一眼SD卡芯片上面有个黑点,难道烧了?复位连着13脚,一刀割开测下阻值正常了 在开机测试平台复位和显卡复位都正常了,断开之前的屏街口7.8脚,装上硬盘进系统,独显正常了, ,触摸板和风扇也好了,但是无线网卡不能用,摸了一下很烫,扒掉无线网卡屏蔽罩果然也烧了 拆掉SD卡芯片和无线网卡(SD卡芯片就不要了反正也没人用,无线网卡让同行自己去买一个),至此维修结束,前前后后搞了几个小时,电脑舒服了,我也舒服了!最后麻烦看官动动发财小手,给小弟加点分。哪位大佬给分析一下这个平台复位0.6V居然能亮机咋回事。

网友(点评):
谢谢大师呀,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跟您处理的结果也是一样一样的。断开SD卡芯片的复位13脚不再短路就好了。

网友:
收多少RMB

网友A:
还是很细心的。换别人肯定先干ec再说。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维修实际上很多时候考察的是眼力跟细心

网友:
要是我就把EC先杀了

网友:
楼主细心,经验理论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是我就把EC先杀了

网友:
维修注意观察 差点误杀了

网友B:
这板子平台复位一直被拉低=复位不了,为何能win系统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平台复位一直被拉低=复位不了,为何能win系统去呢....

这就是神奇之处,我也搞不懂

网友:
看似复杂的问题 往往只是一些小细节自己没有注意  都会犯这样的错  绕了一大圈 哎。。

网友:
平台复位是否是下降沿触发,这样它保持低位也没关系

网友:
一般收多少钱啊

网友:
不挣钱,交个朋友

网友:
你这个技术确实牛逼,我不一定修的起来,主要是没动力,同行这边收80,外面也是报价200-300不等

网友:
小故障,大问题,是难搞的事情

网友D:
加分了,估计一般人真要先干EC了。

网友E:
目测楼主高手,无线网卡攒的都用不完,顺手装一个,多收点钱就出来了,本来就报不上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神奇之处,我也搞不懂

所以楼下说不注意细节,这还怎么注意啊 谁会一开始就去找个常年不用的读卡器芯片,就算查平台复位也是不上电的时候查啊 这都亮机  感觉不算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楼下说不注意细节,这还怎么注意啊 谁会一开始就去找个常年不用的读卡器芯片,就算查平台复位也是不 ...

同行价200快   我这边小县城 还可以

网友F:
维修比较考眼力。、、、、、、

网友G:
这机器的ec也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的ec也是爱坏

这款就修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比较考眼力。、、、、、、

有时确实需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

恩 ,互相学习,别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高手,无线网卡攒的都用不完,顺手装一个,多收点钱就出来了,本来就报不上价格

我手里没有无线网卡,让同行自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很细心的。换别人肯定先干ec再说。

我也是准备干EC了,不过经验告诉我,不确定的问题,还是不要动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估计一般人真要先干EC了。

我也是准备干EC了, 但是开机关机,键盘啥的都正常,还是不敢冒险干EC

网友:
露珠厉害了!心思真细!!!!!!!!

网友:
这种基本是屏线烧进去的,无线网卡换了估计也是不识别,得干桥,修过几台

网友I:
前天遇到一个R720 的主板始终不认独立显卡的,供电和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认独显,显卡和显存都换了的,不知道是不是读卡器的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天遇到一个R720 的主板始终不认独立显卡的,供电和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认独显,显卡和显存都换了的,不知道 ...

我这是读卡器芯片短路,拉低了平台复位,进而拉低显卡复位。

网友:
楼主基础功夫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4-02-05):
技术很好!理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