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480 EE580 NM-B421 掉电 BIOS刷了十次 是什么问题有修过的人吗

楼主(2020-07-07):
EE480 EE580 NM-B421 掉电 BIOS刷了十次  是什么问题有修过的人吗

网友:
是亮机掉电吗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你刷100次也没用

网友:
可能是刷得不够多,刷个100次试试

网友:
把温控去掉试试吧

网友:
既然排除了bios问题就看看别的地方

网友:
是的亮机十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