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零基础修笔记本第三弹联想S410P不亮机

楼主(2020-07-07):
     这是我第三台维修的笔记本,全程自学,记录一下,联想S410P不亮机,花了血本买了个可调电源,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470MA后就不动了,花几分钟拆机主机。 版号是LS41P,主板有维修过的痕迹,不过是很久之前维修的,只维修了开机接口附近,估计之前是不触发。鑫智造上面并没有图纸和点位,测量各大电压均正常。扣掉钮扣电池故障依旧。想刷个BIOS结果官网上并没有,上论坛下载了一个刷上故障依旧,但是我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通过某宝搞到一个包好的BIOS刷上,故障依旧。但是电流有一点点的上升,把内存换一个槽子成功点亮。这BIOS修改过ME的开机快不像备份BIOS18秒才能亮机,送上这个BIOS。

网友:
有个小插曲,整机安装好后居然短路大电路,还以为螺丝打穿了,搞半天才发现原来主板上防接触黑胶贴没有贴上。

网友:
如果没有可调电源可能看不出来

网友A:
你这已经不叫零基础了 标题应该改成自学自修

网友B:
最近我也开始修笔记本了,感觉还行,也发了帖子加下分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开始修笔记本了,感觉还行,也发了帖子加下分呗

呵呵,你不是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吗?居然现在才修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不是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吗?居然现在才修笔记本?

主要修主板和显卡 液晶,现在笔记本修不完所以现在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修主板和显卡 液晶,现在笔记本修不完所以现在才修

感觉你是维修店的,分工合作,每人负责修一种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不叫零基础了 标题应该改成自学自修

也是从零基础开始的,这个月才拆笔记本,才看图纸。

网友:
返修了~这个破BIOS开机是快啊,但是30分钟自动断电,一秒不差。刷个备份BIOS算了,开机慢就慢吧

网友:
楼主应该有电路维修基础啊,不然就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