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实地113期学员迟来的第一帖,苹果A1502公共点异常维修。

楼主(2020-07-07):
一层镇楼,自我介绍。

我是迅维第113期实地学员李鹏飞,开课日期是2019年8月29号。当时恰逢船长添丁之喜,所以有幸由饼哥为我们代课半个月的电子基础。
11月2号从实地毕业后回到北京,在中关村找了个工作,每天都是拆拆装装,基本接触不到主板,干到春节就辞职了。
本来打算年后再到迅维实习一段时间,可是又赶上了疫情爆发,所以又推迟了几个月。从6月1号到现在我已在迅维实习一个多月,自我感觉收货颇丰,今天就发个简单的维修贴吧,希望以后的维修事业能顺风顺水。如果帖中有说错的地方,也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
手上有一块苹果A1502的单板,板号820-4924-A,故障为不开机,板上还贴了一个标签“non repairable”,意思是不可修复的,见下图。

粗略的观察了一下外观,发现有个芯片的附近有绿油飞线,应该是进水机。然后公共点打值100多属于正常,各个电感打值无短路,各上管无击穿。然后上电,电流表显示有跳动,但是电流很小。万用表测量PP3V42_G3H正常,但是各个电感没有电压,怀疑公共点不正常。示波器测量公共点,电压在3.8V-17.4V之间跳动,果然不正常,见下图。

网友:
断开公共点保险以后,测量公共点电压,依然3.8V-17.4V跳动,所以判断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保护隔离由充电芯片控制,1502的充电芯片型号是ISL6259,1466也是同款芯片,见下图。

简单梳理一下ISL6259的工作原理:
适配器电压PPDCIN_S5_CHGE_ISOL经过双二极管D7105和电阻R7105给到充电芯片U7100的2脚DCIN,为芯片提供主供电。
适配器电压PPDCIN_S5_CHGE_ISOL经过电阻R7112和R7111串联分压,给到U7100的3脚ACIN(适配器检测引脚)。
当ACIN电压大于3.2V时,充电芯片的14脚ACOK发出=CHGE_ACOK给EC,通知EC电源适配器已插入。
19脚VDD产生5V线性电压,经过电阻R7101给芯片的20脚VDDP,为芯片内核提供供电,为PWM上管提供自举基电压,为PWM下管提供驱动电压。
1脚AGATE芯片内部接地,适配器电压就会经电阻R7185和R7186形成串联分压,给到复合MOS管Q7180内部的第一个MOS管G极(Q7180的3脚),驱动第一个MOS管完全导通,然后经过第二个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和检流电阻R7120,给Q7130的2、3、4、9脚(PWM上管D极),此时电流比较小。当流经检流电阻R7120的电流大于0.4A时,芯片26脚SGATE会内部接地,使Q7180的第二个MOS管完全导通,输出更大的电流。
6脚CELL,电芯设定,也是公共点电压充电电压设定引脚,此引脚悬空时设定为1芯,下拉接地时设定为2芯,上拉为高时设定为3芯。1芯电池的电压为3.7V,充电电压是4.2V,A1502机型设定为3芯,所以充电电压就是12.6V,即公共点电压正常应为12.6V才对。

网友:
因为是进水机,手上又有料板,那就直接拆芯片,先换了再说。然而故障依旧。
想到进水会导致电容腐蚀短路,电阻腐蚀阻值变大。所以依次测量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当测到R7121和R7122两个电阻时,阻值明显异常,怕在线测量数值会不准确,又断开电阻的一端测量,阻值果然不对,两个正常应为10欧的电阻变成了1.5K和22K,见下图。

网友:
这两个电阻串联在检流电阻R7120和芯片的27脚CSIP、28脚CSIN脚之间,检流原理是利用检流电阻R7120两端的电压差除以R7120的电阻值计算出电流,R7120为阻值0.02欧、误差值0.5%的精密电阻,举个例子,假如芯片检测到R7120两端的压差为0.2V,0.2除以0.02就是10A的电流,芯片会判断为后极短路,瞬间保护。所以如果这些电阻阻值不正常时,到达芯片两个检流引脚的电压也会不正常,造成芯片误判。

料板拆料换之,满心欢喜的以为解决了,然而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A:
你这帖子编辑的看不懂   一次性写完再发布嘛

网友:
接着查,当查到R7151和R7152时,发现竟然变成了几兆欧的电阻,它俩是充电检流线路上的电阻,原理和上边的相同。见下图。

把这俩电阻换掉以后,上电测试,公共点终于正常,然后自动触发,一路跑码,接上键盘,CAPS LOCK灯亮了,外接显示器,已经亮机,见下图。

网友:
旁边正好有一台一样的1502也在维修,那就把外配拿过来测试一下功能吧,简单装好以后,开机测试,电流正常,但是屏幕不显示。然后就去查屏接口的条件,发现3.3V屏供电没有,屏背光供电也没有。继续查,发现主板屏供电区域也进了水,有个芯片掉件了,芯片见下图。

料板拆料装上以后,再测试,内屏显示正常,各功能正常,维修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帖子编辑的看不懂   一次性写完再发布嘛

之前发了一帖被删除了,所以这次加点小心,分开发了。已经发完了。

网友B:
辛苦楼主了,分析得不错,修得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辛苦楼主了,分析得不错,修得也不错

谢谢肯定,懂得还是太少了,要学的还有很多。

网友(2020-10-08):
这种充电检流不正常,保护了,用示波器应该能测到隔离管的瞬间动作吧

网友:
感谢师兄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