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毁灭者KP,长报警,大概二三十秒左右就关机

楼主(2020-07-07):
机型型号:神舟,炫龙毁灭者KP,连续二三十秒滴滴报警声就关机了。
症状:正常的话可以十几分钟甚至2~3小时不报警,开启CAD软件或者大型软件就开始滴滴报警声,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大概二三十秒左右就关机,电脑清过灰,涂抹过硅脂,系统也格式化重新安装

了,症状表现问题依旧,现在报警症状更加明显了,进入BIOS啥的不操作,也开始报警,进系统或者pe都是一样的,一会儿就开始滴滴报警声,之后二三十秒就关机。

各位大佬葛格师傅们,这个症状有遇到过么???

网友:
这种是独显出问题了。或者是没有识别到独显。

网友:
用大型软件显卡供电不足掉显卡蓝天板子测不到独显就这问题查显卡供电

网友:
和独显有关的6脚MOS管有问题, 通病

网友:
应该是没有识别到显卡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