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主板不定时花屏

楼主(2020-07-07):
GA-H81M-S1主板不定时花屏,加独显卡能用4个钟左右就画面卡停,各电压正常,那里问题?

网友:
可以换内存试试,不过显卡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CPU,内存及其供电

网友:
换个25m巾震先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CPU和内存已换过来,还是一样

网友:
热稳定不行,首先查电容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1.8伏那个电压不稳定,变高了。

网友:
CPU内存旁边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觉得像显示器问题,此外检查显卡输出

网友:
内存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2020-09-01):
重点 查PCH 1.5v电压

网友:
h81 的可能是1.5v电压花的时候测下是不是变低了

网友:
9#get中重点了。